希沃MT41A不出VCCSA电压

楼主(2025-05-08):
希沃MT41A不出VCCSA电压,开机电流停在0.045A,测得PL10无电压(应该是1.05V),控制芯片为RT8204(J8=),其供电正常但14和15脚EN无高电平,因没图纸,盲扫也没结果,维修被难住了,特求助同行大师、师傅、高手指点指点,这个EN的走向,谢了!

网友:
/没有办法就直接拉高en。总不能不修了吧

网友:
查VCCIO,VCCIO正常之后,发出PG信号去开启VCCS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