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000U不充电CPU降频0.4

楼主(2025-05-08):
华硕Y5000U 板号X507UBR i5八代,故障现象为不充电CPU降频至0.4,单独接充电器不接电池,不会降频,单独接电池不接充电器也不会降频,只要接着电池,插着电池一插上充电器马上就会降频,一拔了就恢复正常频率,换过充放电芯片(24780S),刷过Bios,换过温控芯片,EC带程序的,暂时还没换。还有就是升压有23.5V不知道正不正常,电池接口不接电池有0.8V,接电池有10V左右

网友:
上次抖音上看人修都要充电芯片和EC一起换,还有可以测电池有没有波形

网友:
剑流电阻有断线就会这样,降频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