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20款

楼主(2025-05-08):
X1换完键盘成开机这样了,看有的大佬说是摄像头排你的问题,重新插过,摄像头也能正常有图像
不知道 是不是要更新微码,还是要重新写号,大佬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按ESC开机正常进系统,键盘也能正常使用,直不知道咋查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ISH 官网是有固件的,屏幕摄像头 IR红外 麦克风都在上面,识别错误也会报错

网友B:
好像是盖上后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盖上后盖就好了

装上后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H 官网是有固件的,屏幕摄像头 IR红外 麦克风都在上面,识别错误也会报错

具体要更新那个呢

网友:
这个报错不是BIOS设置有误吗?进BIOS载入初始值,检查时间保存退出应该就不报了呀

网友:
实在不行刷个BIOS 也可能又惊喜

网友:
屏线报错  重新刷号

网友:
换屏线,或者从新写号

网友:
就是bios设置错误

网友:
thinkpad就是麻烦  加密太多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主板上有一个小的检测后盖的防入侵开关脱落了?遇到几个了哦,那玩意儿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主板上有一个小的检测后盖的防入侵开关脱落了?遇到几个了哦,那玩意儿老掉

没太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