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仿苹果一体机,LVDS有两根线,窄口的是插哪里的?

楼主(2025-05-08):
仿苹果一体机,LVDS有两根线,窄口的是插哪里的?

主板是JW1900T,LVDS有两根线,30pin宽的是是插主板LVDS口的,窄口的是插哪里的?

根本不熟悉一体机,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根线是接背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根线是接背光的吧。

谢谢了,知道了,这么接线。

网友:
                    液晶背光的

网友:
都是背光线

网友:
这很明显是背光啊  组装的就是这样 查到高压板正负就行了

网友:
背光线 插中间

网友:
对的,,就是这样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