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9000P 2021H认不到独显

楼主(2025-05-09):
版号NM-D562  REV:2.0的拯救者R9000P,独显直连不显示,混合模式有集显,无独显,风扇狂转然后掉电,按开机键还能开机然后还是狂转掉电。几乎每次都是按开机键后开始计时,73秒准时掉电,当然这个可能没有诊断价值。重植了CPU,刷了好几个BIOS故障依旧。显卡核心0.75和显存供电1.25都有,BIOS里面认到独显3060并且还有独显模式设置选项,难道真是CPU坏了吗?

换过独显供电芯片NCP81610A,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或者重启就照旧狂转然后掉电。

网友:
先重置下显卡看看吧

网友:
没有独显怎么会考虑cpu呢

网友:
显卡问题不要干u

网友:
如果不想要独显就得改温控,让ec检测到正常的显卡温度就不会掉了

网友A:
3V5V转换管坏了 你看是不是5V只有2V转换出去

网友B:
明显是不认显卡  修好这个问题就行 一般是显卡虚焊

网友:
显卡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我也遇到,重值了,也换了就是不行,供电时钟复位pcie电容都有温控也没问题ec也换了,风扇狂转1.8开启就掉了,就差cpu没干了,没思路了

网友:
干显卡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转换管坏了 你看是不是5V只有2V转换出去

我最开始就是看的这里,5V没问题的,那个2.2的电阻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不认显卡  修好这个问题就行 一般是显卡虚焊

我烤过显卡但是没有成效,所以没有拆下来重植。如果确实是显卡问题,我认为是核心不良,因为机主说有独显的时候进游戏就死机。有一次在我这里也是有独显的时候,死机然后黑屏了。

网友C:
一样的思路兄弟,去打一下显卡晶振有没有断线,风扇狂转不认卡就那么几种情况,供电,Vbios和晶振,晶振断线就是脱焊,重植包好,重植后晶振有值了还不认再考虑核心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思路兄弟,去打一下显卡晶振有没有断线,风扇狂转不认卡就那么几种情况,供电,Vbios和晶振,晶振断线就是脱焊,重植包好,重植后晶振有值了还不认再考虑核心坏

我也遇到,重值了,也换了就是不行,供电时钟复位pcie电容都有温控也没问题ec也换了,风扇狂转1.8开启就掉了,就差cpu没干了,没思路了

网友:
掉1.8v 重做显卡

网友E:
和我上次修的一样,显卡,cpu都换了,还是一样,bios里能认到,系统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我上次修的一样,显卡,cpu都换了,还是一样,bios里能认到,系统里不行

所以我没有做核心,我不认为是核心有问题,因为烤核心没成效,反而烤BIOS芯片会有好转,换了芯片也不行,应该是某个电阻或者电容不良,放弃了,退机少烦恼

网友:
这个板显卡和显存都有灌胶,加焊不起作用,必须显卡和显存重植一套。

网友:
VGARST 量一下是不高电平,有可能那个5角与门坏了

网友:
重做下独显

网友F:
量显卡 晶振那个方位的组织, 晶振和vios数据的阻值 可能会有惊喜, 遇到过10几台 VBIOS 或晶振到显卡虚焊 用户不愿意出钱就把黑胶刮掉 动对应脚空焊的锡球就好了 ,用户愿意出钱 重置。

网友G:
南桥重置,拯救者里面碰到过南桥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重值了,也换了就是不行,供电时钟复位pcie电容都有温控也没问题ec也换了,风扇狂转1.8开启就 ...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显卡都换了,也不行,

网友:
应该跟屏幕没关系

网友:
重新植南桥试试

网友H:
楼上说重置桥的我怀疑是水贴,这D562哪来的桥,这是AMD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积累经验

网友:
我也遇到两台,本身都是正常能认卡的,只是报43,重置显卡后,直接不认卡。一直没找到原因。
晶振,VBIOS那些都正常。核心供电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显卡 晶振那个方位的组织, 晶振和vios数据的阻值 可能会有惊喜, 遇到过10几台 VBIOS 或晶振到显卡虚焊  ...

动显卡里面的锡球?还有这么厉害的操作

网友:
这CPU通病,反正也要做,既然不是U,那就做下显卡试试呗

网友:
首先看显卡

网友I:
我的是显卡供电0.7 完了就跳到0.3 不动  只要是0.7 的时候就能亮换了供电的pwm 芯片和DRmos 一样 准备干显卡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一般重植核心基本上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我上次修的一样,显卡,cpu都换了,还是一样,bios里能认到,系统里不行

我也遇到过一次 ,重做CPU  显卡都不行,  退机了   ,我记得有个开启显卡供电信号  一堆供电都没有,  但是开机的时候会有    过一会开启掉没了   风扇狂转,  没修好

网友:
看到上面有两个回复重植南桥的真是醉了,r9000是amd ryzen的cpu,桥u是集成在一个晶体里的,哪来的单独南桥给你植

网友:
显卡显存重做一遍,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显卡问题,重植显卡显存一套。

网友:
这种现象 第一考虑的是显卡虚焊了  要先重植试下  拯救者很多这种问题的  重植一样的话  不用考虑了大概率核心的问题  要换换核心 要么改集显  核心没烧的话  改集显不需要改温控的  我改过一台 显存供电上管短路击穿的 显存直接挂了  供电管换掉  显存取掉 不动核心 直接刷个集显BIOS  OK   测试几天没问题  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检测显卡晶振是否起振,我修到同样的案例。

网友:
可能是虚焊问题吧

网友:
不应该干G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重置,拯救者里面碰到过南桥虚焊的

注意审题!AMD架构的哪来的南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的是显卡供电0.7 完了就跳到0.3 不动  只要是0.7 的时候就能亮换了供电的pwm 芯片和DRmos 一样 准备干显 ...

应该不是显卡核心问题,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板子

网友:
都是高手啊 ,要是我就放弃了 重置显卡怕坏了

网友K:
R7000P 遇到过有时候不认显卡,或者在系统玩游戏掉显卡,报错,更换了显存供电管好了,你的R9000P供电都正常不认独显去查PCIE总线上的第0组电容,如果实在不想用独显去把QG3拆了,买个8脚温控芯片改到EC旁边去,就不会掉电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的这样改了温控 还是一样掉电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显卡问题吧感觉显卡挂了

网友:
你这显卡没得PEX供电嘛

网友:
供电有问题,把你换的芯片又烧了,检查PEX供电

网友:
显卡各条件 查了吗,,,怎么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高,故障千奇百怪,一套下来都不行,只能放弃了,有可能是PCB板不良

网友:
这个就只有看下供电这些正常不.还有就是信号 等..

网友:
AMD的cpu重点怀疑对象

网友:
太难修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办法。放弃了

网友:
重植南桥试试

网友:
杀捅屁股 这命太大了

网友:
联想灌胶的,想植实在是太麻烦,这种设计能起多大保护作用?

网友:
显卡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说重置桥的我怀疑是水贴,这D562哪来的桥,这是AMD

我也在发愁,来的时候电流0.6风扇不转换了转换管电流到1.4回到1.2不亮。重植CPU后无效,换了一个CPU亮了一下独显花屏,决定第二条做显卡试试。第二天机子又不亮了,做了显卡开机正常了,独显集显都不花屏。装机又不亮了。显微镜下晶体一点点小磕碰,没思路了

网友:
这机器换过屏没有   这款机器换过屏 有些屏不认独立显卡   上次整过一次冤枉 客户换了屏 过一段时间发现显卡不在  拿来修 查了半天 最后发觉是屏问题

网友:
显卡坏不

网友(2025-08-12):
这个电压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R7000P 遇到过有时候不认显卡,或者在系统玩游戏掉显卡,报错,更换了显存供电管好了,你的R9000P供电都正 ...

我的这样改了温控  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2026-01-15):
引用 网友J:
应该不是显卡核心问题,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板子

后面解决了吗,目前遇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