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v 能开机,不认独显

楼主(2025-05-08):
一台t58-v,客户送修说会自动关机,测试发现果真如此,量显卡供电没有,设备管理器没发现显卡,插电发现待机偏高,上热成像看发现显卡电源芯片短路了,型号为mp2988g,找料板换了一个无果,电压也不出,以为会秒杀了,真是犹如一盘冷水淋下来。冷静后再测发现刚换的电源芯片en脚没电压,查图纸发现是一个slg4u41681控制,发现12脚跟17脚都没有电压,12脚是南桥发出,17脚是直联mp2988g,看似是南桥问题?干南桥?其实开始修的时候心想过显卡应该可能会坏,但当时量过显存供电正常,就没多想了,就此时开始给自己挖坑,因为少量了1.8v供电,显卡时序是1.8v肯定是最先出,这个电压不出后面的电压都不会出了,量,1.8v aon是一个转换电压,也难怪自己没测,一量发现都对对短路了,修显卡都知道1.8v知路白布一盖核心gg,最后处理方案改集显办公本,因为3050ti拿回来要6xx,加上我们人工費也要1000多了,客户就说改集显算了。改集显直接在slg4u41681那将7脚 gc6_fb_en_pch置高就可以。有点遗憾没完美修复,芯片这么貴太难做了。

网友:
楼主改集显示 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