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 CANON ImageClass MF226dn 纸型不对 求助

楼主(2025-05-09):
机型:佳能 CANON ImageClass MF226dn
问题描述:打印复印总是提示 :尺寸/设置  不匹配
               打印状态时,可在机器设置中忽略,但是复印模式无法忽略。
求助大家

网友:
定影传感器问题

网友:
检查定影部分。尤其是定影膜的润滑和定影压力辊及轴套。

网友:
感谢两位大神支持,换回原装的压力辊就不报错了,用88的代用辊就不行,实在是看不出代用和原装的有啥区别,可能影响加热时间

网友:
一般是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