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M7208W出现图片这个问题是哪里故障

楼主(2025-05-09):
图片中的故障,文字拉长拉大,而且有很多不明的短线,原本1.01固件不是特别严重,之后1.03固件更严重了,官方还没有降级包

网友A:
可能是固件问题也可能是小车组件问题

网友:
先刷会,也可能是激光器

网友B:
扫描头与排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固件问题也可能是小车组件问题

亲,我是这是激光打印机,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扫描头与排线有问题

额,不对,扫描头和排线自检的时候已经过了,这个是打印出来的效果,和联想沟通半天,不给我降级,我最后只好买个激光头来试试了

网友:
不对,自检过了不一定是好 的。好多机子效果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不对,扫描头和排线自检的时候已经过了,这个是打印出来的效果,和联想沟通半天,不给我降级,我最后只好买个激光头来试试了

估计固件问题,联想做的东西总是半生不熟,app也莫名其妙。

网友(2025-06-18):
把激光器清洁干净就行了,不用去猜测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