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板载的螃蟹声卡坏了?

楼主(2025-05-09):
M920X小主机,之前改了BIOS,最近突然没声音了,内置扬声器,插上耳机也没声音,目前只能用蓝牙音箱。设备管理器里没realtek HD相关设备,试过很多网上说的办法,完全没用!难道是板载声卡坏了吗?

网友A:
你能进 BIOS界面看一下 是不是禁用了 Realtek HD Audio . 如果没有禁用 , 那试一下恢复原来的旧BIOS . 如果不行 , 需要实际测量 Realtek HD IC芯片的信号是否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进 BIOS界面看一下 是不是禁用了 Realtek HD Audio . 如果没有禁用 , 那试一下恢复原来的旧BIOS . 如果 ...

看了BIOS,板载声卡是打开的,也是过恢复备份的BIOS,也没用,测芯片就没条件了。

网友A:
你有试过手动安装螃蟹集成声卡的驱动吗? 有时候系统不认网卡是因为 UFEI固件没有加载网卡驱动 , 试一下行不行 .如果不行 , 只能拿万用表和示波器 挨个引脚测量信号的电压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试过手动安装螃蟹集成声卡的驱动吗? 有时候系统不认网卡是因为 UFEI固件没有加载网卡驱动 , 试一下行不 ...

试过很多版本的驱动,程序里有显示,但设备管理器里没有。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