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5 5510 LA-K661P不进系统的维修

楼主(2025-05-09):
    大神们好,我分享一下,戴尔G15 5510 不进系统的维修过程,公司的IT 没事做清灰后,就不能过系统了。送来的时候一直转, 迅维网学习一下,发现在BIOS 下不能认到显卡。拆机,没有动过,下载了电路图,发现RG71 RG72 ,就是大家说的通病,怕不稳定,拆了换了二个,一试。结果在BIOS还是不认

拆了主板,测式一下显卡电压,发现PUW3 PUW2 无供电输出,找出电路测试,发现主供电正常。说明出在这一部分的电路上,用W表测试了一周,PCW29短路,拆了电容,OK。一试,还是不灵。一查,PRW45也坏了,换了再试,电流明显3A上下动了

感谢分享电路图。写得不好,谅解一下,意思表达清楚了

网友:
认为故障 还有就是一般这种电阻加电容的供电 电容烧了电阻也会烧掉  这个电阻一般来说是当保险用的

网友:
兄弟,我也是不开机转圈,如何维修,通病电阻测试好像没问题,你测供电有没有实拍图?

网友:
修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