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50P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25-05-09):
如图,按照时序来说,第二步-PWRSHUTDOWN为高电平,导通第一个隔离管,现在的问题是-PWRSHUTDOWN电压出来后,慢慢消失,通电瞬间有20V公共点,随着-PWRSHUTDOWN电压慢慢降低,公共点的电压也慢慢降低,请教大神们检查思路,搞了半天,脑乱了。

网友A:
看是不是后面公共点短路或者是待机短路 看一下待机的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后面公共点短路或者是待机短路 看一下待机的值是不是正常

公共点测量对地二级体值400多,没有短路,待机电路刚开机15毫安就到0,一直就是0,短接开机也没反应

网友:
欠压检测是哪个引脚?只看到温度检测TH_DTCT

网友:
大神们给个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