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液晶屏白屏,RT6819GQV供电电压是多高,寻找资料

楼主(2025-05-09):
液晶屏显示暗白屏,不是全白;RT6819GQV 41脚和40脚输出给主芯片供电,电压1.2V,44脚和45脚输出给主芯片供电1.5V,不知道供电是不是正常,其他各路电压均正常,VGL,VGH,VCOM电压都正常,又没有相关资料查询,液晶屏型号为:MV238FHB-NG0;

网友(2025-10-07):
你解决了嘛?23脚好像是输出脚 输出不稳定不知道准确电压

网友:
RT6819 线路图

补充内容 (2025-10-11 08:38):
我发的这个图有问题哈,应该是RT6919的图,楼主可以发个PMIC电路部分相对完整的照片,可以对比出来,看看和其他家哪种芯片是一款

网友:
还帖子还要审核?发了好久了,没过?

网友:
你照个全一点的电路的照片,我看看布局

网友:
前面发了一个引脚定义的图,说是后台在审核,什么一下午了,还没发出来

这个芯片应该等同于SM4053

补充内容 (2025-10-11 08:40):
SM4053=RT6919

网友:
屏本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