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1136,打印正常,复印和扫描空白

楼主(2025-05-09):
1136,复印空白,我拆开剪了一下排线头子,装回去复印和扫描正常了,然后过了一天又变空白,我就买了一个新排线把原来的排线换掉,外壳没装的情况下,我按按钮开机,热机中突然自动断电,我继续按按钮开机,又热机然后断电,好几次这样,我就把电源线拔掉,等一会儿,再把扫描排线拔掉,这次开机正常没断电,我又关机再把排线插上,一切正常了,复印也有字。
然后我再把外壳装好,复印又空白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看不像是扫描头故障啊?因为我每次拔插排线它就能好一会儿。

网友:
有条件检测一下逻辑板扫描仪部分供电

网友:
扫描头或者排线

网友:
是不是电源带不起载

网友:
会不会有元器件虚焊了,一有动作就恢复了,隔会儿又接触不良,这在贴片元件出现比较多。

网友(2026-01-16):
先看24v3.3v工作中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