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1060 5g档b2,求教各位大师

楼主:
奇怪的显存报错,报没装的显存错,gpu,bios已换

网友A:
应该是BIOS 不对,还有卡B2 的时候,只是显存问题,卡一段时间的B2 ,就会自动跳过继续跑码的,如果一直卡B2 ,有可能不是显存问题。

bios在迅维网找了个亮机的bios,应该不是bios问题,不一直档b2,会跳过,测试出来b通道低位报错,但是这个显存是不装的,附近电阻也排除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2:48

网友:
换个显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IOS 不对,还有卡B2 的时候,只是显存问题,卡一段时间的B2 ,就会自动跳过继续跑码的,如果一直卡B2 ,有可能不是显存问题。

bios在迅维网找了个亮机的bios,应该不是bios问题,不一直档b2,会跳过,测试出来b通道低位报错,但是这个显存是不装的,附近电阻也排除了

网友:
我有个思路给你提供一下,用集显进去,看看独立显卡状态是什么,是错误代码43还是啥,另外看下GPU-Z里面有无什么错误信息,我个人认为这种错误应该是显存识别电阻或啥的异常导致这种奇葩故障。因为K2-A1确实也是B0这颗不装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