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book k3 版号19869-2通病

楼主(2025-05-10):
       联想Thinkbook k3  版号19869-2,故障不开机插电源不升压接口处只有5V,保护隔离管【CSD87501L】已发热严重脱离了主板,更换所谓全新的CSD87501L,TPS65994一同更换可以正常使用,手摸CSD87501L温度也不是很高,但就这样修好的机子时常返修,Thinkbook k3笔记本是单位采购的一批机,已经陆续坏了五台了,论坛也有这款通病故障,都是CSD87501L高温脱落,由于修好后返修率及高,后面接到的就直接短了【U4201 CSD87501L】,短接U4201后在也没有返修机了,

网友:
低温锡,换新的芯片时,主板的锡拖干净,重新上锡,新的芯片也上锡,再焊回去;目前我换这个芯片的机子好像还没同故障返修。

网友:
又是低温锡惹的锅

网友:
修正我的言论,短接U4201  确实可以用。第一次不能可能是改错了

网友A(2025-09-03):
直接短接 可以用

网友(2025-12-21):
这个板是通病来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 可以用

直接短接可以开机亮机,插电池不开机,不充电,不知道各位师傅短接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6-01-31):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接可以开机亮机,插电池不开机,不充电,不知道各位师傅短接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短接的没问题

网友:
感谢联想赏饭吃,不要吐槽,多出点这种通病机器大家才有活干。

网友:
短接会不会影响TYPE_C的使用5V的设备??

网友(2026-03-17):
老板怎么接?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芯片吧   短接会影响type时间长会烧机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