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Y470 LA-6881P 不开机

楼主(2025-05-10):
联想Y470 LA-6881P 不开机
1.打值未见短路,

2.接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万用表初测保护隔离公共点无电压。

研究中……

附;图纸与点位 BIOS

y470 ec bios LA-6881P.bin

Y470 LA-6881P R10.brd

Y470 LA-6881P.pdf

网友:
原来是被上家拆了元件:PQ102 PD104 PD102  PQ404  PQ103 104  C769  L7  U43  PU401  PQ401

算了,目前看到的就拆了这么多,还不知道有没有小电容电阻之类的,
当料板了。

网友:
这个没必要了,,,

网友:
我就在修这台机器,你说的这些元件原厂就没有装啊,再说这个点也看的出来,没有动过的机器装好了不想拆了,这样也可以看到

网友:
依据你的实物; 还要加上  Q92 Q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