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P 2021 插电源不能触发 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25-05-10):
R9000P 2021  用电池开机没有问题  ,  用原装300w电源 不能触发  ,把bios电池拔下来插电源可以自动触发 亮机之后提示 电源适配器功率低 ,关机之后不能再次触发,
换了EC 充电芯片 和电源接口   哪位老板遇到过这个问题  可否指点12  红包感谢

网友:
怎么上来直接换EC。不测中间针的电压的吗? ADAPTER_ID在是主板上750欧上拉到3.3V。300W适配器8.674K下拉到地。分压出来ADAPTER_ID应该3V左右。还要测它到EC的71脚间是否断线

网友(点评):
电压低了EC认为适配器功率太低,也不能太接近3.3V,那样EC认为适配器内下拉电阻开路了

网友(2025-07-09):
最后维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