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机械革命型号不明 板号IP3_ARN39_MB_V21_20220913A

楼主(2025-05-10):
    机械革命型号不明 板号IP3_ARN39_MB_V21_20220913A   论坛还没有

XM25RU256C@SOIC8 IP3_ARN39_MB.rar

网友:
机械革命 无界14-7BC4U

网友(2025-09-01):
大1kb啊  刷不了

网友(2025-10-23):
刷了  不跑码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您这个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您这个是什么故障?

公共点短路吧,好久了,EC旁边少了几电容

网友B:
用的什么编程器,32769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编程器,32769K

XGecu -T48通用编程器烧写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XGecu -T48通用编程器烧写器

一般编程器不行的,我去买了个,发论坛了

网友(2026-04-13):
刷上不显示

网友:
试下这个,原故障开机没反应,刷了就好

MECHREVO WUJIE 14 2.17 05_19_2023 - 无界14锐龙R7-7840h arn39 IP3_ARN39_V21_20220.rar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