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MPS,官网找的一些资料

楼主(2025-05-10):
翻译:应用信息PCB布局指南PCB布局对于实现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为了达到最佳性能,请遵循以下指导原则。1.尽量将输入MLCC电容器放置在靠近VIN和PGND引脚的位置。主要的MLCC电容器应放置在同一层上,与MP86934共处。最大化VIN和PGND铜平面以减少寄生阻抗。2.尽可能多地放置PGND连接线,并靠近引脚,以最小化寄生阻抗和热阻。3.将VCC解耦电容器靠近器件放置。在VCC电容器的地连接点处连接AGND和PGND。4.尽可能地将BST电容器放置在靠近BST和SW引脚的位置。使用20密尔或更宽的走线来布设路径。建议使用0.1µF到1µF的自举电容器。5.将CS信号走线远离高电流路径,如SW和PWM。

看了几个案例,都是炸VIN那一段的,看B站有博主说是因为过孔散热数量厂家没有达到芯片设计要求,大家觉得是这个原因吗?如果在这放置一个稳压二极管能否抵挡大电流冲击从而有效保护PCB?

网友A:
这个芯片烧毁的原因是热失控,失控后管子击穿,导致烧毁板层,加稳压管没有任何作用
这里加过孔的原因是为了增强芯片散热,,这个片子没有专门散热的热焊盘,所以要在电源和地的焊点附近多放过孔,把热量导出去。
有些厂家的PCB设计工程师本身对电路不理解,没有加足够多的过孔,导致寿命不行。实际上MPS给的过孔数量还是保守,,实际设计时候只要地方够,过孔越多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烧毁的原因是热失控,失控后管子击穿,导致烧毁板层,加稳压管没有任何作用
这里加过孔的原因是为 ...

的确是没有布置过孔散热,主要是VIN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