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烧CPU通病LA-J781P游戏本烧CPU解决方案多台无返修烧U

楼主(2025-05-10):
这款通病管子烧CPU ,换了可能有继续烧CPU, 换的IC 切记一定全新,千万别省那几元钱,今天处理2台一台15寸,一台17寸 都是直接换I7处理器第一步:先换CPU管子,一组4个都换了,然后上电测试CPU电压是否正常确保不大短路烧U,在下一步换PQB3这个N管,基本都是击穿的。
第二步:背面4个 A3开头的管子一套全换了,然后上电继续测试 CPU电压是否正常。。

第三步:PUA1  和 PQA1  一组换了, 这组也会出现烧CPU情况,PCG102 加装一个220的电容,上电测试CPU电压正常在下一步。
第四步:这一步就是 换U 了,U换好正常点亮,开始处理散热。
第五步:散热一定得处理好, 换的A3开头芯片贴导热垫片,管子和R15一排电感必须换新导热凝胶,  显卡显存凝胶也得重新换,CPU导热硅脂一定要用好货。
最后:一定得安装Acer的风扇控制软件,玩游戏一定得叫客户开最大模式。

 会员451611100鑫豆2026-1-13 13:38
 会员806649100鑫豆2025-12-23 19:13
 会员1086995100鑫豆2025-12-2 14:49
 会员510801100鑫豆2025-11-6 21:42
 会员1437151100鑫豆2025-8-25 21:50

网友:
成本也不低

网友:
是的      硅脂+导热材料  都差不多100元成本了。。。

网友:
和大佬学习了

网友:
还得保持清灰换硅脂

网友:
换过全部一样返修

网友A:
应该是协控有问题,烧mos管,然后击穿CPU,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发热太大,电路板已变色!

网友B:
我现在都不换这个机器的CPU了用个把月就又烧

网友:
换mos,协控,有条件主控也一起换,搞散热。基本都是这个流程了

网友:
原配方会烧,换新芯片,配方还是那个配方,坏也是早晚的事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协控有问题,烧mos管,然后击穿CPU,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是的,这个协控不稳定,用这个的其他机型也爱烧

网友:
背面也加散热胶垫  ,,,导热到键盘那面去

网友:
短路烧CPU 伤不起

网友:
看到你这个帖子我已经烧了两个u了,第一个u只换了一个mos管、第二次是mos管全换,后面四个全换,开机一分钟击穿。不确定要不要继续试

网友:
这个我修全换了也烧

网友:
cpu 坏一般放弃维修,没有什么意义。搞不好,得倒贴。

网友:
CPU 我一律不搞了 没有意思 费劲

网友:
没用的   你CPU那块全换完      过段时间一样的又烧了

网友:
这个和华硕FX80差不多都是爱坏CPU,主板温度太高板层都都变颜色了,换了CPU个把月就要回来返修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还有其他大佬补充

网友:
没有用的,你全部都换了,还是一样的,在某一时间段,它突然指示灯又不亮了,你又要倒吸一口凉气,前面换的这么多,都烧了,你要是敢保半年,保你亏的裤衩都没有,基本就是一二个月返修一次,半年修三次

网友:
这一套下来,不便宜啊,换这么多

网友:
现在U便宜。。直接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都不换这个机器的CPU了用个把月就又烧

其实还好吧  现在10代游戏本CPU便宜    我换过20来个   返修过一台  退机了,烧的是CPU供电大复合管   返修是烧了旁边VCCSA  那个小的复合管  都糊了   不想搞直接退了,最好像楼主一样都换了 省心,    我一般把坏的管子拆了   换个管子 然后开机测CPU供电波形     波形正常   才会取CPU  换买的U

网友:
华硕天选的也是换过又烧,是不是也要成组的换能彻底解决啊

网友:
这个LJ机坏CPU的太多了

网友:
现在那么多烧u的。我这还有2分钟上神舟。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赶快避坑!!!

网友:
手上两台尸体

网友:
换过两个 第一个换完好了 一看论坛说烧U 立马给换下来了 随后又来了一台 这一次不信邪 主控协控 MOS管一套全换 测了两天 在第三天早上 一开机 完啦 不开机了 赶紧拆开一测 心直接凉透

网友:
厉害啊  碰到这个机器 都不敢换U

网友:
全换了也还有一定的机率会烧U,真心伤不起。

网友:
不修好  仙子啊要求密码

网友:
是不是要换全套的啊。。。。。。。。。。。。。。

网友C:
大哥恭喜你, 你这个机器这么操作完过久就CPU 再烧了又回来,如果有很重要的那一步你没有弄绝对会再烧

网友:
连续烧U的机器风险太大了,谁敢冒险,

网友D:
加个TVS管,可以防止继续烧U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869-1-1.html

网友:
遇到直接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个TVS管,可以防止继续烧U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869-1-1.html

MPS是PCB厂家设计缺陷,要打孔设计的地方没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恭喜你, 你这个机器这么操作完过久就CPU 再烧了又回来,如果有很重要的那一步你没有弄绝对会再烧

大哥,还有哪一步重要的环节忘记弄了。。

网友:
修好应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主要是修好后做好散热,,,供电 管的正反两面都要同时散热,

网友:
这种问题维修风险大

网友E:
这个电脑很爱坏u  一般报价客户就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脑很爱坏u  一般报价客户就飞了

直接报价  换 I7

网友F:
换U  ,我这边说U 坏了,只要价格上千 。马上就不修了。还是看着网上那些生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U  ,我这边说U 坏了,只要价格上千 。马上就不修了。还是看着网上那些生意好

网上都是  安排好的 彩排。。。。。有啥可信的。。。

网友(点评):
你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但人家技术是真的,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网友:
现在的新款笔记本主板集成度高,动不动就坏CPU

网友:
一般如果烧了第一个,我是不会再换第二次了。怕亏本。

网友:
感谢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手上又来一个,直接不修了,修这鸟,亏损严重

网友:
大家发现没有?笔记本烧CPU供电的基本都是游戏本,可见游戏本的功耗大,空间小,散热难做好,真要玩游戏还是买台式机可靠。

网友G:
看了楼主拍的照片,我发现一个关键点,CPU 用的导热凝胶而不是硅脂,导热凝胶 导热效果不如硅脂,这就很重要了,导热凝胶导热效果差,CPU温度高了之后会降频,CPU降频时的功耗自然就低了不少,这就减少了CPU供电的压力,供电温度就低了不少。这就减少了烧供电的概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拍的照片,我发现一个关键点,CPU 用的导热凝胶而不是硅脂,导热凝胶 导热效果不如硅脂,这就很重 ...

用的暴力熊导热硅脂,图片黑色桶装的,, 硅脂和  导热凝胶明显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的暴力熊导热硅脂,图片黑色桶装的,, 硅脂和  导热凝胶明显不一样。。

CPU核心上面  粉色的 看起来就是导热凝胶啊,显卡核心上面灰色的确实是硅脂

网友:
论坛一片质疑声,这款烧CPU就无解了吗。现在手上有个基本同款的ACER笔记本CPU烧了,搞得都不敢下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CPU核心上面  粉色的 看起来就是导热凝胶啊,显卡核心上面灰色的确实是硅脂

颜色不一样 。。。你可以买一盒备用。。 一般 I7  I9  处理器我都用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核心上面  粉色的 看起来就是导热凝胶啊,显卡核心上面灰色的确实是硅脂

14.2W 的导热系数。。。比 6.5W    12.5W  导热性能好多了。。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颜色不一样 。。。你可以买一盒备用。。 一般 I7  I9  处理器我都用这款。。。

原来如此,这硅脂看起来像导热凝胶一样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先评估下再说

网友:
计划性报废设计,连供电都往集成发展,烧了就带走U,修无可修

网友:
不修没钱赚,修了怕返修。。换板也不省心。。

网友:
用不了太久

网友:
能买到新的MOS管?  买的几个MOS管 除了型号外  其他的码一致吗,新的MOS管,所有的字都一致,就算一致还有打磨后刻字的坑

网友(2025-06-30):
凑合用,报了900换的I5,管子协控都换了,还有楼主说的小容都 换了,不用凝胶改用垫片,我个人感觉OK,

网友:
要我遇到烧U  直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