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在满足什么条件下发出SLP_SUS#开启主待机?

楼主(2025-05-10):
最近买了块DELL OPTIPLEX 7090 TOWER的坏主板,因为是机械损伤所以维修很容易,但是我主要是学习该主板的工作原理,我修复好后就不上内存CPU硬盘三大件,然后按时序测量各个测试点,VCCRTC、RTCRST#、SRTCRST#、RTCX1(32.768KHz)、3D3V_DSW、DSW_PWROK都正常,但是测到SLP_SUS#(PCH或CPU集成桥发出的深度睡眠状态指示信号,可用于控制主待机电压VCCPRIM_3P3的开启和关闭,不支持深度睡眠时,SLP_SUS#悬空。)电压为零,也就是说桥没有发出开启主待机电压,那么问题来了:桥到底要满足哪几个条件才开启主待机电压呢?

网友:
VCCPRIM_3P3 电压没有吗

网友A:
一般查待机条件满足就可以了,这个信号我记得在台式主板上一般都是不用的!

11代时序中也是一带而过,这个笔记本中估计会用得到,要想研究这个,去查苹果笔记本时序也许可以研究,HP,DELL没戏!图纸太少,时序有时候也不严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查待机条件满足就可以了,这个信号我记得在台式主板上一般都是不用的!

非常感谢大师回复!深度睡眠待机电压戴尔这个主板上测了确实有,至于SLP_SUS#打开或关闭浅睡眠待机电压的条件一般都没提,估计一般得有内存条和CPU才会开启浅睡眠待机电压吧。我还没有该主板的内存条和CPU,买了在路上,收到后再研究。

网友:
看下这个帖子,解释的很好,链接给你,要是想查这个问题,可以去找笔记本图纸查,这个信号和slp-s3、s4、s5查不多,他如果采用就会有自己的独立待机供电,这个信号会控制相关电路,最终好像控制rsmrst,要是不支持就悬空,相slp——s5那样,扔在那不用

给你链接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842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大师回复!深度睡眠待机电压戴尔这个主板上测了确实有,至于SLP_SUS#打开或关闭浅睡眠待机电压的 ...

大师不敢当,我也是菜鸟而已,论坛里卧虎藏龙,只是现在环境浮躁,大家讨论积极性不大!这个信号我记得我在默写帖子里看到过!但是修不到这样的机器,时间长忘掉了,想研究可以试着搜集一下

另外就是猜的,PCH是标准的芯片,他出厂带有这个功能,只是不采用,他要是采用的话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和逻辑睡眠也就是浅睡眠肯定是控制状态,肯定和CPU有关,内存有关,硬盘有关,字面意思这个深度睡眠肯定要保存状态,一共随时唤醒,迅速达到S0状态,那么就需要这些部件有供电又受深度睡眠控制,他们的逻辑就是S0-S5-S4-S0-SUS也就是倒着看就是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