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手把手教大家做GPT模式的 U盘启动可放大于4G任何东西

楼主(2025-05-11):
我们一般的U盘启动 fat32 只能不超过4G! 非常的不好用!系统iso都装不下去!头大!还要用别的软件做!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做!很简单!我们只要把U盘分区改成GPT!U盘格式化为NTFS格式!硬盘模式分区!然后把做好的!我上传的EFI 文件, 放在ESP分区!!
然后 不管是PE还是原版系统,我们只要解压iso!
然后直接复制进来就可以了! 非常的好用,全过程不用任何软件!更不需要iso写入U盘软件!我们只要复制粘贴!你会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此方法适用原装win10 win11的ISO官网下载的!U盘不但可以装PE,还可以装大于4G的任何文件!移动硬盘也可以用!基本通用!
MBR模式只能说老机子够用!GPT模式 就是现在的模式!方法文件已经上传!其实原理就是以前PE是装在MBR分区下!我们改成GPT模式!
就这么简单!还有不懂的就问!

解压放ESP下

网友:
PE 要用  64位的哦! 32暂时没搞!分区软件把U盘分区为GPT格式!如果分区错误,通过其他手段也是能分区的!iso文件直接原地解压!把里面文件复制粘贴到U盘!即可开启 GPT U盘模式!U盘格式化为NTFS按我的图片走!系统原版ISO一样解压!只要是64位全部通杀!支持4G以上任何文件

网友A:
感谢经验分享
回想起年初给自己新NAS机装win11系统的时候,用微软官方的U盘制作器
默认给U盘是格式化成fat32,结果安装文件塞不进去也不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经验分享
回想起年初给自己新NAS机装win11系统的时候,用微软官方的U盘制作器
默认给U盘是格式化成fa ...

我就想 mbr 的Fat32 老是放不下大于4G的系统镜像!于是我就下载了某软件,它直接就把我U盘改成GPT分区了!结果win10 win11 完美运行安装!我就分析到底他改了什么!结果是改了efi 分区的启动文件! 我们分区后efi是空的!想启动就必须加入引导文件!那么这个就是引导文件!也是必须要加的!缺少就无法启动GPT了!原理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根本不需要用什么别的渣渣软件写入,有时候还出错,手动更安全!效率也更高!

网友B:
把U盘格式化成NTFS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U盘格式化成NTFS不行吗?

GPT分区可以用 NTFS!!!!以前的MBR 不行!只能fat32   ,一旦改动就既有可能进不去,兼容其差!现在的新出笔记本!win10 win11 基本都是GPT格式!主板都向GPT靠容了!!!mbr都快要被他们强行淘汰了!跟别提改个NTFS续命?怎么可能,能开起来才有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U盘格式化成NTFS不行吗?

以前的不行我试过了!如果你有办法也可以说出来!新主板都去除mbr了!mbr都被扑街了!怎么救!哪怕软件能过关,主板强行搞你,不让你用根本没办

网友(2025-06-16):
楼主脑子有问题,本人把回贴撤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说说吧。
1.楼上有人说了,直接格成NTFS就可以了。
2.U引导区为了能放大于4G的空间格成NTFS,失去了 ...

笑死我了!你mbr 现在就格式化个ntfs  到2025年最新款笔记本进PE试试? 新机子读都不给你读信不信? 我不懂引导?还是你不懂?瞎逼逼误导别人!回去多读点书吧!以后都是出产的新机子!未来可能都是win11 win13 win15了都!还百日做梦呢!还整天吹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说说吧。
1.楼上有人说了,直接格成NTFS就可以了。
2.U引导区为了能放大于4G的空间格成NTFS,失去了 ...

还有你说的和分区无关和引导文件有关!这句话坨坨菜鸡发言! EFI 分区你删除个试试?看看win10能启动不?会给你启动不?还整天吹牛逼!MBR你把引导分区开关光掉!留这你的引导文件!开机给我开开眼好吗?不会你连MBR分区引导分区设置都不知道吧?还引导文件就可以了,和引导文件有关!和其他无关?随便分区都可以???别说你了,这论坛的在座的所有人开个机我看看?给我开开眼好吗!求你了都!还有以后是新机的天下!2026的新机都在路上了!还不够打脸?你觉得新机会支持MBR吗?更别提MBR的U盘想启动?想屁吃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笑死我了!你mbr 现在就格式化个ntfs  到2025年最新款笔记本进PE试试? 新机子读都不给你读信不信? 我不 ...

s b , 有些老机子是不支持NTFS,按你的话说,你是要支持4G大文件所以要NTFS, MBR格成NTFS在支持NTFS引导的新机子上用uefi还不能启动?
做U盘启动考虑的是机子的兼容性,难道我这句话说的不对?,现在的U启引导分区用的都是MBR+FAT32,难道我说的又不对了,网上的各路大神还真没有你刁。
好好跟你讨论技术,非得把话讲的这么难听,还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不好意思是我失误回了你的贴了,是我不对,88

网友:
引用 网友D:
s b , 有些老机子是不支持NTFS,按你的话说,你是要支持4G大文件所以要NTFS, MBR格成NTFS在支持NTFS引导 ...

菜鸡一个! 我今天又做个几个U盘启动!在最新款主板运行!连读取都没读取!mbr基本原地失效了!你扯皮半天!还扯皮各路网络大神!你叫他来启动个给我看看?给我开开眼???不懂就别瞎逼逼!我说现在U盘启动!你给我扯皮老破机!b45 -b75主板,XP系统去了!真的是扯蛋!有种别用GPT启动呀?有种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s b , 有些老机子是不支持NTFS,按你的话说,你是要支持4G大文件所以要NTFS, MBR格成NTFS在支持NTFS引导 ...

还说和分区无关???这是不是你说的? 如果有关系你吃屎!没关系我吃好不?有些机子!新出的机子,特殊机子,你分区改个给我看看?试试?能启动都算我输好不?别以为有些机子MBR能用NTFS启动!GPT就也能了!你以为在任何机子都可以这么搞吗?兼容还没把你搞服气?

网友:
原版安装终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