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灯坏了2个,引起充电慢

楼主(2025-05-11):
随便写写,作为维修笔记。客户诉求充电慢,正常充电2个半小时,现在充电6小时。 我打开电脑电池显示电量35%,剩余充满5小时49分, 充电0.5A不正常。 拆机量了一下电池接口正极15V,电池为14.7V,DAT CLK  2.8V,温度检测为0.3V,拔掉电池2.8V。你说正常吧,好像也正常,你说不正常也,也不太正常,然后用示波器点了下两个数据线,波纹较小, 没多想,直接换了个BQ24780S,刚开始充电电流跳到1.3A,20秒后又恢复到以前那种状态。又换了个充电芯片冲电1.5A 10秒后又掉到0.5A,感觉不是充电芯片坏,量了充电线路都正常, 随即又换了EC5570E,换后还是一样。放了一天客户在催了,拿起来刷了一下BIOs还是一样, 打电话给客户说修不好了,客户说我的开机灯暗,帮忙修一下, 找了两个灯换上,装机后电流跳到4.8A,关机看电流2.68A,误打误撞恢复正常。最后总结,开机灯为3.3V供电,如果坏了是否影响电池检测信号电压低或者忽高忽低?打开机器再次测试时,电池接口电压还是2.8V并没变化

网友:
以前我修家电时遇到过相关问题,指示灯问题引起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
长知识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