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1020打一半就卡纸了,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没?

楼主(2025-05-11):
打一半就卡纸了,故障有知道的没,忘大师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离合器橡皮胶老化,分离慢~或者出纸位置传感器卡住了,不回位

网友:
卡纸位置看可能是定影膜转的慢,或者走纸通道的传感器没复位

网友:
反馈下,是离合器动片歪了

网友:
你也是人才啊,卡纸问题没有说完啊,要么是定影,要么是发财离合

网友:
看卡纸位置,定影

网友(2025-06-24):
是离合器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