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60显卡提示未插独立供电

楼主(2025-05-11):
发个求助贴。有图纸,有点位,简单故障,硬是修不出来,求助于各位了。
显卡拿过来开机显示一串英文,说独立供电没插。

图1   显示独立供电没插

拆开显卡,有进水腐蚀痕迹。

图二 显卡腐蚀照片1

图三  显卡腐蚀照片2

正面未发现明显腐蚀痕迹。
清洗后如下图:

图四 清洗后显卡正面

图5 清洗后显卡发面

清洗后显卡故障依旧。
测量各个电感电压正常。如下:

图6 三个电感有12V电压

图7  5v供电正常

图8

图 9

图10

图11

接下来找到鑫智造的图纸点位,是1070的,不过和我的显卡一样。

图12 独立供电插入检测脚1

独立供电插入引脚如上图所示。
2脚的信号到了如下几个地方,经测量未发现问题。

图13  检测信号3.3V上拉

图14 显卡白灯亮

图15 低电平的检测信号,使两个12v没有并到一起。

实在没发现检测信号还连到其它地方,真不知核心使怎么判断独立供电未插入的。
第二个检测信号,用于开启慢或正常模式。

图16 检测引脚2

图17  检测引脚2,选择两种模式

检测引脚2是高电平,选择SLOW模式。
也刷了BIOS,故障依旧。

图18  BIOS刷过了

有人说查看功率检测芯片外围电路,我也查看了,断了两根线,飞了两根线,测芯片输出OK信号,到显卡正面也没断线。

图19 功率芯片飞了两根线

图20 功率芯片的OK信号连接到显卡正面,没有断线。

弄了好多天,还没弄好,希望懂的朋友给点建议,这显卡该如何修。先谢谢了。

网友:
是上拉电阻R219腐蚀,导致您给的这个信号不正常。这个显卡独立供电接口有两个检测信号,看来检测显卡独立供电电源是否插入起作用的是第五脚的检测信号。显卡现在成功进系统,跑甜甜圈测试中。谢谢这位师父。

网友:
感觉应该是哪里断线的问题

网友:
你把腐蚀得地方都拿下来重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