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_OVERT由什么控制呢

楼主(2025-05-11):
1070显卡进系统后掉电,经检测是GPU_THERM_OVERT拉低了en,不进系统正常。请问下这个信号低电平需要些什么条件呢?

网友(2025-06-26):
换温控小8脚试试吧!!

网友A:
有温控小芯片的是小芯片控制;
那没有温控小芯片的,THERM_OVERT,请问是由什么控制。

网友(2025-09-05):
引用 网友A:
有温控小芯片的是小芯片控制;
那没有温控小芯片的,THERM_OVERT,请问是由什么控制。

GPU直接输出的,G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