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351P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5-05-12):
版号LA-H351P
故障现象,无CPU供电
待机电流0.004,按开关到0.54,测量无CPU供电
CPU已更换故障依旧,CPU供电芯片已换
测量全板供电:
测量 3 5V 1.8V 1.0V正常
1.2内存供电正常 VCCIO正常
VCCSA正常
显卡供电正常
1V转VCCST VCCSTG正常
3VS 5VS正常1.8VS正常
12V 1.2 0.6正常
2.5V正常

使用示波器抓CPU电感前端发现有一段输出波形,但很快关闭

挨个抓每一路供电前端,发现6组CPU供电,其中一组无波形,另外五组都有一样的波形
更换这一项的协控芯片AE00
测量前端波形
CPU供电已经正常输出,维修结束

七里香。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又学一招,是协控内部短路保护吧

网友:
有图有实物,这说明快要烧穿了,这样还好,救了U.

网友:
保护,有示波器方便多了

网友A:
如果去掉缺的一项供电。电脑应该亮啊!当然了如果短路不能亮

应该是保护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去掉缺的一项供电。电脑应该亮啊!当然了如果短路不能亮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缺就不可,,,,,、、

网友:
你这个不看波,还真不子查。。。

网友:
学会了学会了

网友:
牛逼 直接换CPU 失敬失敬!

网友:
典型的短路保护故障。

网友:
典型的秒杀成习惯,不看图纸不查信号

网友:
原来是缺相

网友:
这是外形人的机器吗  CPU都干了

网友B:
先换CPU,,再换供电芯片,,,不走寻常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CPU,,再换供电芯片,,,不走寻常路

同事找我帮忙的,给我之前就已经换过CPU了

网友:
看楼主修都这么简单

网友:
原来这种情况是这样修,之前遇到过,不知道怎么个思路。

网友:
这问题没示波器还真不好查

网友:
是不是这个供电管子烧了,把CPU干掉了

网友:
缺相,引起的电源保护?设计的还是很到位,安全

网友(2025-08-19):
缺相后芯片检测到有一相电压及电流异常关闭输出

网友:
最舍不得的就是干U,,,,,,,,

网友C(2025-10-20):
这个故障没有示波器怕是要放生了
长安长
没有示波器的话就是换换换,全换一遍不行就退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没有示波器怕是要放生了
没有示波器的话就是换换换,全换一遍不行就退

网友:
保护,有示波器方便多了.果真是抓波高手

网友:
其中一路不干活保护了

网友(2025-12-23):
这个牛批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