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主板不出cpu vtt电压的困惑

楼主(2025-05-12):
手上有好几块4代,1150的主板 都是不出cpu vtt电压。一个共同点 都是采用isl95812 或95820 除了技嘉还有映泰的,感觉没思路。
cpu供电都有 无论是空u还是有u。 触发瞬间或持续几秒掉电。复位和时钟都有(映泰的没用时钟,可能跟设计有关)

供电芯片也换过 无效。en脚正常  VR-rdy也高电平。

网友:
查io芯片供电看看,我的技嘉365就一个滤波电容短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