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1050 2GD5 雷霆版 PB显卡背面缺了个元器件图纸上没有写明

楼主(2025-05-12):
求助显卡背面的Q504位置上缺少的小六角原件正面没有缺少原件

背面的Q504有缺少一个小6脚

而再某宝上我查到了相同型号的的显卡(pcb布局一致100%)的图片中看到Q504位置上的小六脚就是我显卡上缺少的零件

希望哪位大佬提供一下型号谢谢

网友:
一眼复合双N

网友:
没有丝印我也不敢乱买来换怕换上去脚位对不上或者是参数对不上那我不就没了一个显卡咯
点位图上的6脚参数

网友:
正好有一块ZOTAC GTX1050-2GD5 雷霆TSI PA供参考

网友A:
传上去压缩,丝印有点糊了,是S1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上去压缩,丝印有点糊了,是S1AR

你可以试试用橡皮檫或者是牙刷把上面的浮灰清理掉之后用手机照相机把照片分辨率调最大,然后把照相机取景放大之后就可以看得见。另外要是有放大镜的话看得更清楚

网友B:
这玩意7002 没错了,料板一大把随便拆

网友:
问题是好多人说某个型号我都试过了就还没试过K6N还有你说的这个

网友:
这么光滑的焊点,好像没元件!

网友:
那个不装也可以,是控制1.8v开启的,补不补没关系

网友:
不过目前显卡有个毛病就是Q504这个区域只要能正常点亮之后有可能第二天就血崩点不亮,要是对其进行化锡加热之后就又能正常使用上次有个老哥让我跟着哪个原理图进行排查可我看不懂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7002 没错了,料板一大把随便拆

相同型号相同版型的卡上q504的丝印是S1AR7也就是S1A不是702因为我试过702丝印上去后第三天就发生点不亮了故障一样目前我已经找到S1A丝印在路上坐等东西到了换上去后再进行大量前后线路排查了

网友:
就两个复合mos管而已 料卡上随便拆 只要是Q开头的就行

网友(2025-07-25):
兄弟有缘 给你加个油。另外找一个此显卡型号的BIOS,哪位兄弟有的分享下,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