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技嘉主板装uefi模式win7不需要启动csm支持

楼主(2025-05-12):
技嘉主板装uefi模式win7不需要启动csm支持,直接选win10模式启动!GPT分区然后直接还原系统!相当简单和暴力!远比其他主板简单!选用win10 模式uefi 模式!不用改东西!系统秒进!也是吓人!win7 win8 win10 GPT全秒进系统!CSM都不需要开!所以技嘉还是不错的!各方面都挺好!MBR秒开!GPT  win7也是秒开!win10 模式还是秒开!点赞!!!

网友A:
UEFI模式启动就是要求用GPT分区格式,所以和CSM也没有任何关系,开着关着都不用传统模式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模式启动就是要求用GPT分区格式,所以和CSM也没有任何关系,开着关着都不用传统模式启动

这是 9代 10代 CPU的 bios界面!!!他有其他设置和 win10 启动!把设置改为win10快速启动!win7一样用!说明设置没啥关系!我只是想说!9代10代cpu在主板可以装win7 UEFI 模式!技嘉是一线牌子!根本不需要其他杂牌主板!所以技嘉主板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模式启动就是要求用GPT分区格式,所以和CSM也没有任何关系,开着关着都不用传统模式启动

csm关闭! 那些MBR的U盘启动全部阵亡!无法启动!只有UEFI 64位可以启动!!!还是有巨大区别的!还有!GPT分区后!win10的dism 命令无法执行了!会显示无法查询到硬盘!或者语法错误! 我操的我在MBR模式都是好好的!GPT安全系数确实好点!但是损失的东西巨大!dism系统自带我是可以用来备份还原的!结果语法错误,磁盘无法显示!恶心死了!GPT也不见的有多好!也就安全点点,然后就是支持64效果比较好!其他的坑一推!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