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扣具引发的故障……主板CPU温度显示0,风扇不能自动调速。

楼主(2025-05-13):
本人是个电脑DIY爱好者不是专业维修,主板是华擎b660m pg。CPU:12490f

故障为BIOS温度显示0度。其他功能都正常。。

起初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最新BIOS,不行,又把BIOS淦下来用编程器彻底擦写了BIOS,故障依旧。

后来到处查资料有人说是io的问题。病急乱投医 直接从立创买了俩新io,运气好有货!原io型号是nct6796d-e 新买的型号一样 但是丝印有-aa 。
现在想想挺莽的 拆io掉了一个焊盘 心拔凉拔凉的。。一看点位图 原来是空点问题不大。焊回去还能开机嘿嘿。 本想着就这样放弃了。

强迫症用着很不爽啊 主板报告CPU温度0 风扇自然也不会加转速。。

在一堆迅维温控故障案例中了解到 现在Intel平台都是用PECI这个接口来跟io 桥报告温度。参照华擎b660m pro s点位图 发现确实有俩电阻分别连接io和桥。虽然点位图不一样,但通过蜂鸣档在CPU插槽下方找到了那两个peci串联电阻。测量两个电阻对地值 发现有43个 (后来才知道这是短路了 正常应该有200到300。)测量电阻到io和桥是通的!又陷入死胡同了。。以为是桥坏了

不死心 换了个亮鸡u g6900。此处细节:散热器只是扭了一点点 没上紧。好家伙温度显示了!赶紧测量下peci两个电阻对地值 253个!原来这才是peci正常的阻值。以为主板就此好了。赶紧换回12490f 装紧散热器螺丝 开机!哦吼又没温度显示了。随后赶紧复盘了一下 可能是散热器扣具太紧了导致的短路? 一测peci 阻值,果然又回到43个了。紧接着一边测量 一边松散热器螺丝 阻值又回到253个了

。再次重启 温度显示啦

至此 可以知道就是散热扣具太紧导致主板弯曲 引发内部peci数据线短路。

罪魁祸首:防压痕扣具!贪便宜买的杂牌 精度不行,螺丝要上很紧 扣具都弯了。不上紧就会导致主板被散热扣具拉变形。

换回原装lga1700扣具,扭紧四颗螺丝!重新安装散热器,PECI 数据线不再短路(阻值43个)了。PECI 在主板断电情况下阻值在430个,插上电源和开机都在235个。 主板显示CPU温度0℃故障消失了。

现在想想真的挺无语的 好端端的无修主板愣是弄成了维修板

原因竟然是散热器扣具。奇葩案例又多了一例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太年轻太莽

网友A:
楼主有做维修佬的天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做维修佬的天分。

哈哈

网友B:
楼主,你表情包怎么发的为啥我发不了这么大的?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表情包怎么发的为啥我发不了这么大的?

我是安卓手机

网友C:
还真是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的确好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扣具太紧造成cpu卡主频0.8,也是折腾了好几天

网友:
已经达到维修佬的水准了

网友:
这个散热器应该有绝缘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便宜没好货啊

强迫症,怕u耳朵压痕。现在都是原装扣具 耳朵贴几层高温胶带 无痕

网友(2025-07-01):
确实厉害,没想到有这么神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