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500瓦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5-05-13):
航嘉500瓦电源,主动PFC双管正激,低压肖特基整流,12V和5V联合稳压。典型的CM6800电路。
故障现象。5V待机电压正常,短接绿线开机保护。短路光耦3-4脚强制开机,发现12V主电压从11V开始跌落,经过几秒跌到10V,5V也冲4.8V跌落到4V。PFC电压400V正常。前后更换了TL431,反馈光耦,CM6800芯片都无改善。查不出问题无计可施。

网友A:
通常先查+12v输出的快速整流二级管。

网友:
版本看12V和5V降低的时候9395V降低没有,如果降低换PFC电容,低压侧同时降低,都是高压侧电容容量变小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先查+12v输出的快速整流二级管。

肖特基二极管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正常

+12v是快管,+5v/3.3v才是肖管。

网友:
这现象,还是从输出电压电流检测保护电路入手吧

网友:
3.3V   5V    12V  反馈电路看看。

网友:
+5v输出的几个滤波电容也是要重点查看。或替换掉。

网友:
我的意见跟3楼一样,电容。

网友:
高频互感变质,感抗不行

网友:
先查-12v输出的快速整流二级管看看。。。。。。。

网友:
破案了,都是红胶惹的祸。今天跑了反馈电路,发现有个电阻被红胶覆盖,看下图圈圈位置。只要加热红胶区域电压就恢复正常。怀疑红胶腐蚀电阻短路还吸水导致反馈混乱造成电压不稳。更换10k电阻问题解决。
这种不起眼的小问题真的搞死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是快管,+5v/3.3v才是肖管。

都是肖特基管,今天特意每个管拆出来测量,正向压降都是0.1-0.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肖特基管,今天特意每个管拆出来测量,正向压降都是0.1-0.2V

的确,cm6800芯片使用+12v输出的整流管确实是肖管,还可能用3,4个,是我一时疏忽了。

网友:
在维修查找障碍中,红胶确实必须注意到,时不时有看到关于红胶导致元器件损坏的报道。

网友C:
这种维修的电源最后卖给谁了?

网友:
各种胶出故障的机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维修的电源最后卖给谁了?

练手不错,500w卖的话挂咸鱼30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