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e主板usb2.0故障

楼主(2025-05-13):
手里有一张华硕x79主板r4e,测试发现所有的usb2.0端口都不能用,包括控制南桥风扇的pwm也无效,简单测试发现5v电压有,各个端口的数据线对地阻值也有500左右,是南桥炸了吗?板子上的u3还能用

网友:
查找usboc信号

网友A:
感谢大佬回复,找时间测下,这个板子开机并不会提示过流,也不会15s关机,是usboc问题的概率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回复,找时间测下,这个板子开机并不会提示过流,也不会15s关机,是usboc问题的概率大吗?

因为你的usb3.0正常我才叫你查,如果是所有usb都不行那就是桥了。

网友A:
大佬,我测了7组usboc电压,01、23、45、67、89、1011的电压都是3.15v左右,1213这组的电压是3.45v, ,这是不是说明桥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测了7组usboc电压,01、23、45、67、89、1011的电压都是3.15v左右,1213这组的电压是3.45v,,这是 ...

先刷BIOS,不行,下一步更换UD2、UD3、UD5、UD6以及他们连接像排阻一样的零件。最后还不行的话,就是桥了。

网友:
我又测了一下5v的对地阻值,前置usb两组阻值都是440,后置的几个测了都是只有50,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不行,下一步更换UD2、UD3、UD5、UD6以及他们连接像排阻一样的零件。最后还不行的话,就是桥了。

我又测了一下5v的对地阻值,前置usb两组阻值都是440,后置的几个测了都是只有50,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测了一下5v的对地阻值,前置usb两组阻值都是440,后置的几个测了都是只有50,这个正常吗

bios刷过没效果

网友(2025-10-09):
会不会数据线串到别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