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book 睡眠唤醒会变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25-05-13):
系统内什么都正常,就是睡眠后唤醒led会马上灭了。 然后自动开机。排查很久 刷bios 系统 电池等。最后发现usb开机小板问题。接上小板开机后拔掉小板睡眠唤醒正常 。插上就如上呈现的问题。热成像发现这个芯片发热。然后直接风枪吹掉了。目前接上小板开机睡眠唤醒led都正常。但是不识别usb了。之前usb是正常的还接u盘装系统了。

应该是5v芯片 丝印查不到任何信息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小板问题,之前在DELL上遇到过相似问题

网友:
短接1-6脚即可

网友A:
楼主可以说下板号不,这样我们也好对着图纸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下板号不,这样我们也好对着图纸分析下。

b5884A v1.2  这个版号好几个机型在用 威6 昭阳 thinkbook 都有 我也查了图纸 没看到啥小板的信息

网友B:
老哥牛逼 确实是这个管子丝印  16脚短接直通了 目前待机唤醒没问题了  怕出返修啥的 还是淘宝下单了个管子

网友:
大多数料板上都有这种管子,基本通用,就是一个5V转换管

网友C:
怎么排查到小板的,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排查到小板的,有耐心

算是最后才排查到小板了    睡眠的led呼吸灯就在小板上  每次唤醒都led都会先闪一下  再掉电重启  以为是灯控啥的问题  所以直接热成像照了一下   是发现是这个5v管子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哥牛逼 确实是这个管子丝印  16脚短接直通了 目前待机唤醒没问题了  怕出返修啥的 还是淘宝下单了个管 ...

不需要订芯片,拆下来直接短接救行了,没任何影响的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这个小东西应该是USB的过虑信号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订芯片,拆下来直接短接救行了,没任何影响的

最后还是定了芯片  不装和短接都还存在另一个问题     几分钟屏幕熄灭后(待机状态 不是睡眠) 机子直接变成死机状态   按键盘屏幕不亮 无任何反应 大小写不切换   只能强制关机   再开机
管子回来后换上    待机息屏唤醒  和睡眠唤醒都完美了
这玩意小板能引起这么多奇怪问题   应该不只是简单的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