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短路,核心能保住吗?

楼主(2025-05-13):
供电正常,能认卡代码43,不认bios,把短路的显存拆掉后阻值正常了,还是不读bios.
pex _vdd电压0.97v,不知道正常不,fb分压电阻换过了,boot电压5.7也正常吧

网友:
有可能,1.8主要是显存的上盖电压,核心负责显存部分的电路的部分供电,这也是现存供电穿了基本1.8也毕穿的原因,如果一颗显存挂了就有可能造成这种状况。1.8烧鸡看那里热,如果是核心一角发热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
核心很难保住,1.8v外围电路比如电容短路的除外。

网友A:
烧出来了,一个显存挂了,拆掉阻值恢复正常,还是不认bios,30系少一个显存会不认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出来了,一个显存挂了,拆掉阻值恢复正常,还是不认bios,30系少一个显存会不认bios吗?

不认bios,你刷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bios,你刷一个新的试试

没卵用

,核心这么脆的吗

网友C:
1.8短路核心很容易挂,烧机就核心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8短路核心很容易挂,烧机就核心热

1.8供电没烧,管子好的,只是一个显存坏了引起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8供电没烧,管子好的,只是一个显存坏了引起短路

烧机核心冰凉,现在就是不识别bios,pex偏低了,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可以装一个试试,感觉核心也被一套带走了

网友:
嗯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
这表怪可爱的

网友:
这个

基本没戏了

网友A:
修好了,收了三百,还觉得贵,这种人就该让他去淘宝被黑商偷核心。别人大主播至少收他800

网友:
建议更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收了三百,还觉得贵,这种人就该让他去淘宝被黑商偷核心。别人大主播至少收他800

什么问题呢,怎么修好的能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烧机核心冰凉,现在就是不识别bios,pex偏低了,还没有找到原因

我的3060 pex vdd0.98左右  目前显卡43 核心0.75 不知道是不是核心电压偏低  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基本都是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3060 pex vdd0.98左右  目前显卡43 核心0.75 不知道是不是核心电压偏低  大佬指导一下

电压正常,代码43是我这种不读bios?gpuz图看看

网友:
厉害了,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E:
是啥原因?我有个3060也这样 电压正常,认卡代码43不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啥原因?我有个3060也这样 电压正常,认卡代码43不读bios

先查显存,我这是显存问题

网友:
什么引起不认BIOS?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供电没烧,管子好的,只是一个显存坏了引起短路

那就是修好了呗?

网友:
看着着,楼主居然修好了

网友(2025-06-19):
看运气,没有100%核心挂

网友(2025-11-04):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收了三百,还觉得贵,这种人就该让他去淘宝被黑商偷核心。别人大主播至少收他800

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