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CPU成功率不高,很是苦恼

楼主(2025-05-13):
做了几个CPU,英特尔的第一次值锡还行,第二次重做就不开机了,不知道是是不是温度没控制好,用吸锡带拖平主板的残锡时,烙铁温度320度根本拖不动,于是开到了450度,拖锡是很轻松了,就是不知道CPU被烫死了没有,植球的温度使用350度,是不是太高了?BGA焊台肯定是没问题的,以前重做过桥都没事,你们处理CPU上的残锡和拖锡的时候电烙铁使用多少度呢?

网友:
重做不成功要么焊接短路要么焊点没接触到 无铅不好焊 你试试有铅成功率会不会提高

网友:
先用低温锡也就是焊丝锡把原来的无铅锡拖一遍,中和一下,然后再用嘻嘻带轻轻走一遍,基本上就OK了,焊盘不出处理的特别干净,烙铁温度370,太高容易把主板焊盘带走

网友:
你觉得cpu为什么会出问题 是不是说cpu本身不太好了 在加上你的温度高不就死翘翘了

网友:
烙铁温度380,风枪360,不同的工具温度肯定有误差,基本都是一次点亮

网友:
我发现,笔记本的CPU最多重做两次,超过3次的,核心基本挂了

网友A:
重做多了,里面核心脱焊了,加焊时在核心上放个钱压着看看,不行就换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多了,里面核心脱焊了,加焊时在核心上放个钱压着看看,不行就换U吧。

非常感谢您的点拔

网友:
温度开太高容易挂!

网友:
找个料板多试几次

网友:
cpu重做多次应该变形了吧

网友B:
那你铬铁会坏,拖不不动是因为你没用风枪一边吹一边拖,那锡就容易化了上锡也容易也不容易掉焊盘和掉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你铬铁会坏,拖不不动是因为你没用风枪一边吹一边拖,那锡就容易化了上锡也容易也不容易掉焊盘和掉漆

不懂你上B站搜韩宇就知道,看他视频是怎么拖焊的

网友:
的确是这个估计还是要多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你上B站搜韩宇就知道,看他视频是怎么拖焊的

都缺人,他那里也招人,直接去学徒更好

网友:
多试试 就掌握了

网友:
无铅要设备好一点

网友:
你得快一点、烙铁不能停留的时间太长、

网友:
多干,干多了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
拖不动肯定要加高温度,,,不是烙铁调到500度,CPU就会上500度,,也可以只有200多,,,但不能一直拖,一般3分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