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 Thinkbook14 g3 acl LA-K063P

楼主(2025-05-13):
求 Thinkbook14 g3 acl  GLV4D  LA-K063P R2.0   BIOS,此机不管上不是内存都是电流到0.63A左右,搜了一下都没有这个程序 ,只有这个机的型号,板号都不一样,不知道是板载内正常是CPU R5CPU问题,吹热CPU一样的情况。

网友A:
u问题。重置或者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问题。重置或者换。

这台是别人刷过BIOS,估计也是找别的型号刷上去的,后来直接还给同行了,今天另一个同行又拿这机这过来,报了风险 ,重植CPU还是一样的故障,没有一样版号的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是别人刷过BIOS,估计也是找别的型号刷上去的,后来直接还给同行了,今天另一个同行又拿这机这过来, ...

我重做也是0.6 换了U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