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蓝天公版 nh50Dbmb 瞬间掉电通病

楼主(2025-05-13):
战神 一台 按开关 有电流 0.X-1.xxA  瞬间掉电 版号 6-71-nh5b0-d02
测量2979A  47脚 1.2正常 检测过程不说了  就是 背面 一个23脚 电阻 不良 所致换成10K就行  直接看图
不藏着掖着  同行赚钱吧

网友:
图片 太大 最后上传

网友:
想传个资料还有限制 郁闷

网友:
截个图能有多大?

网友:
上传照片,有个差不多的

网友A:
截个图没多大,我看了23脚没有10k电阻。楼主搞错了吧?

网友:
2979A是哪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没多大,我看了23脚没有10k电阻。楼主搞错了吧?

确实是这个电阻问题  换了个330k就好了 可能10k也行吧

网友:
楼主上传图纸谢谢

网友:
战神量产的,通病还是很多的,小众的质量不委稳定

网友:
332K换成10K

网友(2025-06-17):
请教大神: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什么样的思路,感谢分享一下方法,我也修到了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B:
大神:你的机器确定修好了吗,我的机器头一天换了电阻可以开机了,第二天来还是原来的故障,开机掉电了,应该是我的主板没有找到根本的问题,还要好好研究一下具体的问题!

网友:
同板号。同故障。换成10正常显示了。但是图上是330K 。我的电阻拆下来测。也是好的。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一般都是那个2M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没多大,我看了23脚没有10k电阻。楼主搞错了吧?

确实  332K换成10K就OK了  我一直在换47脚的2M跟133K电阻  没用    我机子现象是进系统掉电  也是PR57换成10K的搞定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收藏学习

网友(2025-08-03):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这又是一个经验  收藏备用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的机器确定修好了吗,我的机器头一天换了电阻可以开机了,第二天来还是原来的故障,开机掉电了,应 ...

修好没大师  哦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换了电阻放一夜又不行了

网友(2025-10-12):
楼主大神
发一下图纸  谢谢

网友:
那个 2M电阻图示是 2M  实测是 3M

网友(2025-11-29):
我也是确实换了10K就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换了10电阻好的,但用电源开机 显卡感叹号 电池开机就正常了,是不是这个电阻换的有点小了啊

网友:
感谢,少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