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NVME硬盘系统克隆到sata接口硬盘蓝屏

楼主(2025-05-13):
NVME硬盘里的win7系统克隆到sata接口硬盘进系统蓝屏7B,大家有遇到过吗?nvme硬盘里的系统没有问题的。是要删除nvme驱动就可以吗?
win7
硬盘
问题
驱动

网友:
大多数情况,刻盘后需要修复引导
一般7b报错是硬件问题,
1,首先修复引导看能否启动
2,当1不成功后,在pe里面重新安装驱动
如果你是只克隆系统分区,需要考虑硬盘模式和引导分区

网友:
克隆好,在BOIS里面要设置模式,或者在PE下改下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Msahci
修改start键值将数值数据由3改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