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4 2021 LA-K321P的5V短路问题

楼主(2025-05-13):
表妹的笔记本坏了,听她描述灯不亮感觉可能跟我以前的笔记本一样电容短路了。正好这段时间在复刻开源的焊笔,学习点电路知识,就让她把笔记本拿过来给我看看了,顺便把我那个不能恒温的便携风枪也带了过来。

拆开没发现明显烧坏的元件,就拆下主板,发现背面的UT1烧了,就在论坛搜了下,发现是LA-K321P的5V短路通病,就用pd充电头+type-c功率计+拨码ch224k先设置成5V输出,直接连PL501这个5V电感,然后用手摸常坏的几个元件,把明显发热的UT1、U10、UC5拆了,5V阻值恢复到了306,但是PLB1这个12V电感那边的阻值只有162。后面又测了1.2V的PLM1阻值81、3.3V的PL301阻值352,1.8V的PL1801阻值、PLG1阻值、PLZ5阻值。

和此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5437-1-1.html)中的阻值不一致,然后就用5V接了下12V电感那里,发现功率能到12W,但是又摸不到哪里发热,就把声卡UA1拆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今天下午,买的UC5(G2894K1DU)和U10(EM5209)到了,就给换了上去,UT1不打算装,想通过诱骗板输出20V直接接到DC口那里。

在UC5和U10装上后,不焊声卡,再测阻值,还是和之前一样,但又摸不到发热点,就先用5V飞线接DC供电试试,没短路,后面改为20V,按开机键,没反应,等了半分钟再按,功率到了20W,应该是亮了,就装上试下,结果按了好多下都没反应,打算拆主板再看看,结果发现排线歪了,重新装好排线后,开机成功进了系统,然后把其他排线和散热也装上,却发现开不了机。直接测5V电感,发现又是短路,拆下主板测,还是短路,但是把DC口的线拆下后,再测又正常了,然后重新焊上,给20V,只接开机小板,看功率是正常启动了,测试了多次也都正常。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所测得的部分阻值(12V、1.8V)明显低于下面这个图里面的,另外一接电就能听到有啸叫声,不知道是否还存在短路或者芯片损坏的情况,请问这需要怎么排查呢?
另外就是全部装上后不能开机的情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算等下再装上看看。

网友A:
重新把主板装上去,能正常开机,跑了下上面的鲁大师也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为啥几个阻值对不上,还有就是直接在12V哪里接5V,电流特别大

网友B:
这台机器通病就是5v短路,而且一烧就是一堆芯片,修好之后还是有可能会有其他问题,所以一般知道这款有通病的师傅都不愿意搞。关于阻值的问题,有可能用的万用表不一样,所以也会有一点误差

网友C:
看运气,有的修好了,进系统死机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把主板装上去,能正常开机,跑了下上面的鲁大师也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为啥几个阻值对不上,还有就是直 ...

因为偏差有点大,所以不确定是不是还有问题,标的470,我测的不到1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器通病就是5v短路,而且一烧就是一堆芯片,修好之后还是有可能会有其他问题,所以一般知道这款有通病 ...

刚通过电,立马就去量阻值也会偏小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  uc5输入引脚短路  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运气,有的修好了,进系统死机蓝屏

U挂了就换U,多大个事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这款机器 与5V相关的芯片都换了 能正常开机。 有反馈说会出现死机蓝屏的情况

网友:
这机器真是坑了不少啊

网友:
这个一烧就烧几个芯片的。。。。。。。。。。。。。。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u挂了,看运气的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用热成像仪排除短路比较方便些。有些发热小,不容易摸出来。

网友D:
修这种收费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种收费多少合适

不知道哦,我不是专门搞维修的,这是我表妹的电脑

网友:
真正的勇士

网友:
这个主板5v short 烧一堆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一定概率cpu挂

网友E(2025-06-26):
背面你是看都不看啊,有待机代表玻璃芯片没坏,还有一个1.05v的转换电压,一个USB管理芯片以及它旁边的5脚芯片,反正就烧这几个

网友:
LA-K321P

断开后极试一下

网友(2025-10-12):
引用 网友E:
背面你是看都不看啊,有待机代表玻璃芯片没坏,还有一个1.05v的转换电压,一个USB管理芯片以及它旁边的5脚 ...

我开头说的UT1就是玻璃芯片,烧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一下

网友(2025-11-21):
学习了。图文都有。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