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50 显卡 16g 32g 低成本散热改装方案

楼主(2025-05-13):
30元成本,显卡温控自动调节,furmark室温30度情况下,gpu温度不到80度,热点温度不过百,3dmark 稳定性99% 正在编辑,敬请期待,免费揭秘

网友:
3dmark稳定度镇楼

最近MI50比较火,特别是32G的拿来AI很不错,16G的拿来游戏性价比也不错。随上网选购,共2款

图1外挂涡轮扇,不仅超长不说,在我眼里还丑的不可言状。

图2是标准的内置涡轮扇,跟平常的公版显卡挺接近的 就选图2了

结果回来以后,3Dmark 稳定只有87%。furmark 烤鸡,热点温度直奔110度,游戏的时候,因为热点温度过高造成显卡降频到TDP只有90W左右

这如何能忍,拆开显卡一看,显卡里面的涡轮扇出风口太小了

怪不得温度高,出风口这么小,只能吹到一部分散热片,剩下大部分散热片吹不到的,想办法换把,上某鱼找吧,某鱼上有3D打印外壳的风扇,加厚了,主要是贵啊,基本没有低于60块钱的,加调速模块就快80-90了,不符合垃圾佬的身份啊。

咋办?自力更生把,用游标卡尺量了下尺寸,可以装入最宽80MM,最高85MM,最厚(原风扇厚度是24.5MM)25MM以内的风扇。就上某宝找,还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风扇

富士康的PVB080G12H 或者台达的BFB0712HF都行,宽72,高80 厚25MM

19.9元包邮到手,一想着一不做二不休,改的话,顺便改个自动温控把,用主板控制的话,主板只能根据CPU温度来控制,麻烦,或者用fan contorl控制的话,还要安装软件,还要软件每次开机启动,麻烦,又找到一个温控模块,6.8元+3元包邮,合计9.8元

遂购买,到手改装

到手以后,风扇大小刚好,出风口也够大,风扇后面留了点位置,正好放得下温控模块,温度探头刚好用铝箔胶带贴在显卡的散热铜管上

为了保证不漏风,顺便再用铝箔胶带吧风扇出口口和散热片封严实。这个你们没有铝箔胶带可以不贴,毕竟还有外壳,外壳也不漏风。

最后盖上盖子,严丝合缝,就是散热孔和这个风扇对不上,又把散热孔用电磨扩了扩,原谅我的手艺,扩的跟狗啃一样

最后上机测试,默认空载情况下,风扇转速2100-2400转左右,很安静(风扇5)

如果烤鸡或者游戏时,显卡温度升高,转速最高4200多转,在室温30度的情况下,跑满190W的TDP,核心温度最高不超过80度,热点温度不超过100度

3Dmark因为不会撞墙,稳定度也来到了99.1%

游戏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过热降频,显卡可以跑满150的TDP,核心频率一直维持在1600Mhz左右。至此改装结束

网友(2025-09-30):
MI50 32GB在Windows11上蓝屏死机 头疼折腾了一个多月误解 果断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