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250进系统重启

楼主(2025-05-13):
主板能正常点亮,刚要进桌面就重启,测量供电都正常,之前修技嘉发现一通病,就是最后一相cpu供电容易坏,
测量这相上管没有电压确定这相不工作导致供电不足重启,更换驱动isl6625a还是不工作,打阻值发现pwm脚没有阻值,
原来是主板背面断线了,补线后完美修复。

网友A:
技嘉的板子很多都爱断线  技嘉是不是工艺有什么缺陷

网友:
是不是人为刮断的呢

网友:
一边吃瓜一边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板子很多都爱断线  技嘉是不是工艺有什么缺陷

不清楚,有点像轻微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