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30d6电源芯片维修思路

楼主(2025-05-14):
230d6的8脚电压在306和0间循环超变,供电高压是310v,而降压电阻两端只有几伏,供电vcc电压也不稳定在7-15Ⅴ间变动,换电源芯片子也一样,请问高手如何检修?

网友:
芯片工作后,芯片的供电要由反馈电压来供电。虽然芯片工作了,但它驱动的开关管、开关变压器、反馈电压等这几个关键元件或关键环节有问题,使得芯片只能由300V降压来供电,这供电内阻大,提供不了芯片的后续工作,所以电压会一直波动,

网友:
二次供电电容换了吗,二次供电的稳压管查了吗?

网友:
下载一个芯片PDF 就很清楚了

网友:
更换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