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5 NM-D011

楼主(2025-05-14):
版号 NM-D011   EC不出 EC_ON_PCH  插电池瞬间有3.3V 按开机不出 EC_ON_PCH 开机灯亮几秒就不亮了 反复这样亮灯 把BIOS芯片拆下来就出EC_ON_PCH 这样是那里出了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了 刷BIOS正常开机了 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中问题

网友:
BIOS很重要,thinkpad的板BIOS真的很容易坏

网友:
第一时间刷BIOS   刷过还是不行 大概率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A:
刷bios  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好了吗????

刷bios 好了 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刷bios就好了?三板斧中的一板斧!

网友:
现在bios坏的多

网友:
修机三板斧第一板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