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C盘爆红了,不想重装系统,怎么清理C盘?

楼主(2025-05-14):
win11家庭版系统,C盘爆红了,试了360清理垃圾,也只能清理出几百M。请问下,不想重装系统,怎么清理C盘?

网友:
你看看C盘里微信文件夹吧,说不定就给你占用了20G-30G的空间。还有下载文件夹和QQ文档文件夹也看看。

网友:
没办法,还有,要装win11的话c盘我都是设200g.

网友:
哥们,用PZ呀,清理一下可以腾出很多空间

网友:
使用spacesniffer看看能翻出什么能清的,例如qq和wx缓存文件之类
可以尝试扩容,看图应该是500GB硬盘分三个区,备份走D和E盘资料,空间移给C盘

网友:
系统更新的安装文件可以看看,还有虚拟内存改到别的盘

网友:
把桌面实际位置修改到其他盘符;C盘属性有个详细信息,进去可以清理缓存;360深度清理,注意可能会丢失浏览器缓存

网友:
睡眠方式改下,系统页面文件改到其他盘,在用清理工具好好扫瞄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导致的系统分区沾满。

网友:
149g的c盘,不想清理那就无损扩c盘,增加到1t不就行了?
现在1t硬盘也不贵,要是本身硬盘小可以买个1t的硬盘刻盘再扩大c盘,
任何清理的方式都会对使用增加更大的风险
这边还是建议扩大c盘分区:kaixin:

网友:
可以加装硬盘。再把第一盘的文件放在另一个硬盘里面。然后把D盘删掉。再把C盘扩到整个硬盘。

网友:
pe磁盘分配

网友:
手工清理不需要的文件

网友:
最好扩容一下。用分区大师扩容60G。应该是微信文件太多造成的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微信的聊天记录占用了空间,一般默认存于我的文档里面wechat

网友:
把D盘空间移到c盘

网友:
清理缓存垃圾

网友:
进PE扩容不就行了

网友:
1.用清理类的软件清理一个各个软件的缓存,历史文件,下载文件。
2 QQ 微信,转到D E盘 ,浏览器 迅雷,等,下载的删除,微软办公文件的 备份
3。 D 盘的文件 拷贝到E 盘 ,在磁盘管理中,把D盘删除,扩容到C盘里

网友:
如果d区也是主分区,可以把d盘的资料转移一些或者全部转移到其他的地方,然后把d盘一些容量给c盘扩容。

网友:
上次用某个软件(忘记了)清理c盘导致许多程序不能用,还得重新安装,整出阴影了

网友:
增加C盘体积刻不容缓,不增加还是会爆红的

网友:
先清理微信之类的东西。然后DISM++清理一下各种系统升级留下的东西和过期驱动看看

网友:
可以下个联想电脑管家 里面有c盘清理 有用没用的都能给你扫出来

网友(2025-06-30):
最好的把QQ和微信在C盘我的文档的位置改到D盘,一般是这两个目录占用比较大

网友:
有网友提议继续增大C盘容量甚至提议将C盘增大到1T,这种做法是治标不治本。很多网友的C盘本来分区分的足够大了甚至是太大有些浪费了,但是还是动不动爆满,主要是没有正确使用电脑的原因所致。第一,不要在安装程序的时候一路next,因为很多软件的安装程序默认是安装到C盘的,一定要将程序安装到其他盘(我的电脑D盘是专门安装应用程序的),第二,一些应用程序虽然安装到了其他盘,但是默认的缓存或是下载的文件夹还是在C盘(比如浏览器的下载文件夹一般默认在C盘),应该手动更改到其他盘,第三,定期用清理软件清理C盘的垃圾,将C盘上的缓存文件设置到C盘以外的其他盘。这样一来,C盘很难动不动爆满,我的C盘一般分区最多90G,长年累月使用下来,剩余容量总是保持在60G左右,也就是长年累月C盘总是被占用30多G的容量,根本不需要将C盘弄1个T那么大。

网友(2025-08-12):
我怀疑你把一些软件和游戏都默认安装进了C盘,我是win11专业工作站版本,C盘分区120G.系统安装完后打上华硕的各种驱动和显卡驱动,C盘剩余62.4G   我电脑使用一年多了  C盘剩余空间始终在62G   我使用的是360极速版  每天都会自动清理系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