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体机在BIOS画面下底色纯黑,进系统后底色发白

楼主:
看图吧,前三图是一体机,最后一图是独立显示器。发现好多一体机进系统后底色都是都是有一层白色膜覆盖着,是屏幕流明度本身不如独显显示器屏幕吗,在BIOS画面底色纯黑很舒服,但在系统下的画面就很难看了

网友:
以前帮人换一体机的屏幕就发现了,联想牌子,普通牌子也如此,真不明白一体机显示效果搞得这么难看

网友A:
屏的问题,要解决就换屏,,,

刚才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屏幕颜色回归黑底,效果图就和第四图一样,这下被整懵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0:23
同一个屏幕,第一第二图都没有问题,进了系统效果就不一样,而且其他牌子也是这样效果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要解决就换屏,,,

同一个屏幕,第一第二图都没有问题,进了系统效果就不一样,而且其他牌子也是这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要解决就换屏,,,

刚才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屏幕颜色回归黑底,效果图就和第四图一样,这下被整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