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5.6 PRO不充电 不升压

楼主(2025-05-14):
客户送来的机,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也是第一次遇到此故障,没点位图,只有原理,根据原理,一步步测,所有条件都正常,并了解到,升压芯片是带程序的,一查,全新的比带程序的还要便宜不少,最后还是选择了商家推荐的,装上后,成功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小米的带针尾插特别容易经过多次拨插后断针,所以一定要细心

网友:
感觉不管什么品牌,TPYC接口的升压电路是真的容易坏

网友:
搞不懂 商家为什么要采用typec充电   电路复杂  且容易坏    成本还高   传输的电流还有限制不能太大

网友:
这个是带程序的  修到过 都是换的剪板的

网友A:
改诱骗器,,,,,

网友:
下载这种接口的充电口坏了 修起来真的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诱骗器,,,,,

不好改。位置放不下。我都是直接改19v电源。改一下电路直接通过去。

网友:
现在厂家都在设计划性报废,你们懂得。

网友:
这种接口的居然 还带程序了。。。。。。。。。。。

网友:
这设计有很不合理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确实不少,,,,,,,,,,,,

网友:
这个芯片 坏的很少   也很少坏

网友:
上次有个机子改诱骗,20V升压出来了,,还是不行,不过保护隔离,有的机子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感谢大佬的技术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