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天玥电脑系统如何安装

楼主(2025-05-14):
高手指点一下纯国产电脑系统如何安装

网友A:
这个好装不?鸿蒙系统好弄不?普通品牌机可以装吗?

网友:
UOS社区下载最新国产系统,制作启动盘,方法与win系统类似的,你可以试试,或者根据芯片下载国产系统都有教程知道安装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装麒麟系统。

网友B:
我见过几台保蜜电脑都是天玥,既然是估蜜当然是龙芯或申威的CPU了。CPU是龙芯3A4000,GS464V微架构(MIPS64指令集扩展),比飞腾FT2000还差不少,是牙膏厂移动端7200U的6成水平,相当于台式的二代i3。

没有可用PE(哪个PE支持MIPS64??),就只能把ISO写进U盘,工具用UltraISO 或rufus。无论是龙芯自己的系统,还是麒麟、UOS反正都是Linux,照着麒麟、UOS、优麒麟和deepin装就行了

网友:
首先看cpu对应架构,根据架构来区分如何安装系统,正常来说装linux是肯定能装上的: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装不?鸿蒙系统好弄不?普通品牌机可以装吗?

鸿蒙只能专用机器

网友:
说实话你可以直接问本地的运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几台保蜜电脑都是天玥,既然是估蜜当然是龙芯或申威的CPU了。CPU是龙芯3A4000,GS464V微架构(MIPS64 ...

其实各家系统都有出livecd,就相当于pe了。

网友:
一般的电脑装不吗?那就限制了

网友:
不好用,我装了用了一会就换回去了,恶心的系统

网友:
Linux系统安装还是比较简单,就是用起来不习惯。

网友:
安装麒麟,或者統信uos,要对应cpu架构下载相应版本的镜像

网友:
去官网,根据CPU型号,有对应的系统版本,一般应该是统信的系统

网友:
应该装麒麟可以

网友:
国产的就装国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