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屏M238HVN01底部横线闪-图像抖动----断Y成功修复

楼主(2025-05-14):
       品牌一体机图像底部横线闪-整体图像上下抖动。找屏面板上CKV信号线,这款屏标识的是CK1A--CK6A,有跳线焊点,断开屏恢复正常,测试2个小时无异常、图像完美。----交货!

    无技术含量,经验分享,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个技改还是很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A(2025-08-03):
我有两块这个型号的屏,一块按这个方法后,屏上有细线跳到。另一个屏就直接不显示了。CK1到CK6焊回去就有显示,故障依旧是开始正常,用几分钟后出现跳动闪屏

网友(2025-09-02):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块这个型号的屏,一块按这个方法后,屏上有细线跳到。另一个屏就直接不显示了。CK1到CK6焊回去就有显 ...

有横纹细线的CK1-6接VCOM或地。顺便改正电压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