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华硕BIOS的BIN文件转成CAP

楼主(2025-05-14):
请问,将华硕BIOS  D大的魔改BIN文件怎么转成CAP,需要什么软件,请赐教

网友:
那就是个头文件,你可以任意16进制编辑器打开,把头文件加到最前面就是,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你该用编程器还是得用编程器,遇到不能自动或者手动去头得编程器,你还刷不了!

网友:
用Winhex合成,把头部那2048k的,加到前面

网友:
一直只会用大佬弄的现成的包刷,不会改

网友(2026-02-28):
可以下载华硕专门的转换工具